[求助] 一阶噪声整形NS_SAR ADC

楼主(2020-05-12):
新手求教!一阶噪声整形NS_SAR ADC,FFT频谱如下。为什么高频部分有这么多峰值,是谐波的影响吗?

网友A:
基本上都是。不同频率分量之间的各种组合杂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都是。不同频率分量之间的各种组合杂散。

那这种影响要怎么消除?我看发表的会议文章里的频谱图都不会这么差

网友B:
emmm,信号带宽不是3M多吗?那带外的信号不最终要滤掉吗?

可以用差分的结构来消除谐波的偶次分量(还是奇次,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mm,信号带宽不是3M多吗?那带外的信号不最终要滤掉吗?

可以用差分的结构来消除谐波的偶次分量(还是奇 ...

你好,我这就是差分结构  ,可以消除偶次的。   带外的信号要怎么消除?加滤波器?

网友C:
用数字滤波器滤除高频部分,具体可以参考sigma delta ADC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数字滤波器滤除高频部分,具体可以参考sigma delta ADC

好的,谢谢

网友:
SAR ADC新人,研一,能加个好友吗?一起学习交流下   qq:3079375747

网友(2021-02-01):
SAR ADC新人,研一,能加个好友吗?一起学习交流下   qq:2219883537

网友(2021-04-30):
楼主,你好,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建模代码吗?蟹蟹你了   研一新人,方便的话,可以加个qq: 1758771396

网友(2021-06-15):
楼主,您好呀!麻烦问一下,你的噪声整形SAR ADC是用sigma delta的FFT程序分析的吗

网友:
同问,这种NS SAR ADC的输出码怎么进行FFT,有大佬解释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