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压电阻阵列

楼主(2020-05-12):
哪位大神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有什么特点,画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网友:
电阻的匹配,dummy加好

网友A:
这个电阻的L很奇怪,不知道楼主最后是怎么匹配的

网友:
器件信息可能没有完全显示出来,试试看取单根等于3K的来串并实现各个阻值,交叉匹配加dummy,显摆出来看顺不顺眼吧。不行再调。

网友:
电阻匹配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的L很奇怪,不知道楼主最后是怎么匹配的

你好  本人新手  这是毕业设计题目,你能读懂电路吗?这个电路的各个部分分别是什么作用?求解答

网友:
有些电阻会故意多个 好留後路, 万一流片实际 飘掉可以 FIB 去小修 . DESIGNER 可能 L 是算出来, 刚好多少K 比较好,

很多circuit designer RD 会跑 "spice最佳化",  如 CMOS transmission gate , 算出来MOS W/ L 都小数点2 位, L= 5.01 , 有些画版图工程师会说别搞 0.01 , 希望 0.1 就好. 这就看circuit designer 要不要坚持了 .

有些如MOS OPA input differential pairs , 如 input w/l=20/1 其他MOS 管 w=5 . 可能有些RD 会配合版本 改5/1 M=4 方便版图压缩 . 有时有些circuit designer 要求input pair mirror match 就没法版图压缩, BUT 有些画版图工程师会故意 mos 放一起 , 因为"最上头老板"会希望版图能画小,   但说真很多老板就要 die cost 低. 跟circuit designer 要求就冲突, 以前碰过input mos 给我跨线, 因为画版图觉得好画跟本不甩designer 要求, 当年也菜鸟工程师也说不动画版图老鸟

网友:
电阻是不好画,好多版图工程师宁可去画个小模块也不愿意去画一堆交叉匹配留一堆option的电阻,主要是费时费力,并且老板或者电路工程师意识不到画这个的工作量。原话基本都是“就是交叉匹配、多留几个抽头”之类的

网友B:
L=36.315u ? How to draw? normally we give  L and compute R, even how precise you draw, you never get the exact value, don't forget that there is >20% process variation. design  is art of  trade-off

网友:
引用 网友B:
L=36.315u ? How to draw? normally we give  L and compute R, even how precise you draw, you never get ...

能权衡各种因素的设计者是一个好的设计者

网友:
电阻直接m=2不就好了,为什么要添加两个

网友(2023-05-24):
电路阵列的原理能讲一下嘛???看不太懂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