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的失调问题分析

楼主(2020-05-13):
如图所示,带隙的核心电路结构如如图右侧,vn,vp是运放的两个输入,电阻由上到下分别设为R3,R2,R1(R2很小,可忽略),图左为失调仿真结果图;vinoff是vp与vn两个输入之间所加的失调电压(在运放vp端添加输入失调电压),VREF是带隙输出;
问题说明:当vp与vn之间的失调电压由0增大到-0.5mV时,发现Vp,与vn电压也在随之增大,且变化比例约是10倍的输入失调电压,vp与vn的差值与输入失调变化一致;此时VREF却变化了接近90mv;这里的R3/R1=5.....这里不明白两点:
1)为什么vp与vn的输入失调增大后,vp和vn的电压也在增大,且是按一定倍数增大?这个倍数源自哪里?
2)VREF电压的变化值为什么这么高?怎么得来的?为什么不是按照vos(1+2R3/R1)的变化?

楼主:
求大神支援!

网友:
作为小白,想问一下,两路支路最后接在一起,两路支路的电流怎么保证一致,当不存在失调电压的时候,vn=vp两路电流是一样的,但是存在vos的时候,vn≠vp,你的两路支路的电流是不等的啊,既然不等,你的基准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xuwenwei   我也在纳闷这一点,想知道这里的失调电压是怎么影响的,失调是怎么放大到vp和vn了

楼主:
感觉是 失调电压在vp和vn上,被放大了AV(bandgap的闭环增益)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