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 ADEL中的计算器calculator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0-05-13):
如题,小弟想计算一个器件的栅端、漏端在不同偏置条件下的积分电容值,所以要借助公式Iac/Vac=2πfC来算出来C,也就是简单的乘除法,Iac、Vac、f这些都是已知的变量,怎么用calculator得出一个新的量C呢。大佬们给点指导哇谢谢了!!!!

网友A:
里面不是有加+   -   *  / 的符号吗,直接用就好了啊 你把你的已知变量带进来就好了啊  楼主是想问这个问题吗?
Iac/(2*3.14*f*V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不是有加+   -   *  / 的符号吗,直接用就好了啊 你把你的已知变量带进来就好了啊  楼主是想问这个问题 ...

对的,对的,钻研了一会儿,搞明白了些,是不是他有个量程限制啊,同样的公式我多除了10倍,为啥一个可以正常出图一个就是一条直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对的,钻研了一会儿,搞明白了些,是不是他有个量程限制啊,同样的公式我多除了10倍,为啥一个可以 ...

一般不会有量程限制 不过你可以看看 你计算的是一个点 还是一条线,就是是一个值 ,而且那个是不是直线 你也要把图放大了去看的 放在一起量程一样的话 可能看不出来

网友B(2022-08-11):
引用 网友A:
里面不是有加+   -   *  / 的符号吗,直接用就好了啊 你把你的已知变量带进来就好了啊  楼主是想问这个问题 ...

请问f变量如何带进去?

网友B:
请问f变量如何带进去?

楼主(2022-10-08):
引用 网友B:
请问f变量如何带进去?

f是没有办法带进去的,用AC仿真可以得到一个图,横轴是f,纵轴是与C相关的一个量

网友(2023-07-20):
引用 网友B:
请问f变量如何带进去?

频率f用 xval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