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aintest scan out 向后错一位

楼主(2020-05-13):
测试发现chain test 有一条链scan out 晚一拍输出结果,输出都向后错了一位
但是其他5条链是正确的。本来以为是setup 问题,但是降速20倍后发现还是同样出错
请教大神们有没有怀疑方向可以提供一下

网友A:
这个pin输出delay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pin输出delay太长

原本应该跑10M的,降速到了0.5M,相应的机scan in 与scan clk rising之间的时间间隔长了很多,机台judge的时间也晚了很多,如果是pin delay太长,降速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本应该跑10M的,降速到了0.5M,相应的机scan in 与scan clk rising之间的时间间隔长了很多,机台judge ...

自己顶一下,求大神们想想有什么可能的原因

网友B:
这条chain是不是比别的chain短一个?生成wgl的时候加上set_wgl -pad
这样会自动补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条chain是不是比别的chain短一个?生成wgl的时候加上set_wgl -pad
这样会自动补齐、 ...

谢谢大神指导。已经发现问题了,错误出的太蠢,网表是旧的,debug了半天终于发现了

网友(2020-06-18):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指导。已经发现问题了,错误出的太蠢,网表是旧的,debug了半天终于发现了
...

很多man-hour都是浪费在这种问题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