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I启动问题

楼主(2020-05-13):
EDI启动问题,输入命令显示找不到

楼主:
是缺少库?

网友A:
which ksh看看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ch ksh看看有没有

有这个库

网友A:
tools.lnx86/bin/checkSysConf

网友B:
先用which命令看看路径对不对。如果对了的话,那么可以尝试checkSysConf看看缺少什么lib啥的。个人觉得路径不对的概率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s.lnx86/bin/checkSysConf

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which命令看看路径对不对。如果对了的话,那么可以尝试checkSysConf看看缺少什么lib啥的。个人觉得路径 ...

是哪个路径,能说的具体点嘛,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哪个路径,能说的具体点嘛,谢谢

是环境配置里面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s.lnx86/bin/checkSysConf

怎么操作,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which命令看看路径对不对。如果对了的话,那么可以尝试checkSysConf看看缺少什么lib啥的。个人觉得路径 ...

怎么查缺少啥lib

楼主:
启动报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哪个路径,能说的具体点嘛,谢谢

就是环境变量里面的路径。通常状态下,即使程序不能启动,用which命令也能显示正确的程序路径。确认能显示正确的路径之后,执行warning里面的路径下的那个checkSysConf。命令方式是类似:checkSysConf IC618。注意程序名,错了它会有提示。程序会自动检查系统以及缺少的lib等,查看哪里failed然后安装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环境变量里面的路径。通常状态下,即使程序不能启动,用which命令也能显示正确的程序路径。确认能显 ...

这是运行结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运行结果

export W3264_NO_HOST_CHECK=1
.bashrc里面加上这句。然后再试。还不行就换新版本吧,现在应该叫innovus?

网友A:
看cadence roadmap,edi14也最多到rhel6。。。啥年代了还用edi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cadence roadmap,edi14也最多到rhel6。。。啥年代了还用edi13

没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export W3264_NO_HOST_CHECK=1
.bashrc里面加上这句。然后再试。还不行就换新版本吧,现在应该叫innovus ...

那个解决了。又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资源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nQDUt4eudkDZa9clxiRTQ 提取码:47j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nQDUt4eudkDZa9clxi ...

失效了

网友B: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SbnDLaMO44LbHQxNpph0Kg 提取码: 2he6
七天有效,18版的。不知道有没有问题。百度网盘最近坏数据特别严重,不知道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SbnDLaMO44LbHQxNpph0Kg 提取码: 2he6
七天有效,18版的。不知道有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