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功率管的驱动电路

楼主(2020-05-13):
最近做了一个驱动功率管的驱动电路,,基本就是一串反相器,尺寸逐级增大,电压5V,在仿真电源处的电流时,发现电流值抖动很大,最大可达到1A,这样正常吗

网友A:
负载呢?功率管空载?既然都看电源过电流,那看看每一级驱动BUF抽了多少。这种量级的浪涌电流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呢?功率管空载?既然都看电源过电流,那看看每一级驱动BUF抽了多少。这种量级的浪涌电流没见过。 ...

DCDC电路,负载是一个2A的电流源

网友B:
楼主说的电流抖动是指电感的电流纹波吗?增大外部电感试试,不过需要重新调整补偿网络的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电流抖动是指电感的电流纹波吗?增大外部电感试试,不过需要重新调整补偿网络的参数了。 ...

是单独驱动模块的电流抖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单独驱动模块的电流抖动

个人认为电源电流有变化是正常的,毕竟功率管有打开和关闭的时刻。当功率管关闭时,电源电流几乎等于整个dc-dc芯片的静态电流;当功率管导通时,电源电流会阶跃到某个值并在功率管导通的时间里逐渐增大,此时电源电流和电感电流几乎相等。
楼主说的2A电流,是指dc-dc输出最大电流还是平均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电源电流有变化是正常的,毕竟功率管有打开和关闭的时刻。当功率管关闭时,电源电流几乎等于整个 ...

平均电流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