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电流模DCDC了解的大佬帮帮忙

楼主(2020-05-13):
当占空比越来越大的时候,出现了如图所示的占空比不固定的情况,请问这有可能是什么造成的

网友:
三角波下降时用rs latch锁定,迫使输出级每个周期只能翻转一次。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只是我是加了RS锁存器的,虽然占空比不稳定,但是确实是每个周期只开关一次。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会不会是出在了占空比越高,环路不稳定的地方上。

网友A:
图中第4,6,10,13,14,17,22,24周期明显多开关了一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中第4,6,10,13,14,17,22,24周期明显多开关了一次。

会不会你说的那几个 周期才是开关周期,其他的都是多个周期连在一起了,也就是可能是在这个几个周期内都是开着,或都是关着。我感觉楼主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你说的那几个 周期才是开关周期,其他的都是多个周期连在一起了,也就是可能是在这个几个周期内都 ...

也许吧。

网友:
电感电流 问题吗 ??

网友C:
环路增益在高占空比时PM是否足够?GM也要大于10dB,这个可能是GM不够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环路增益在高占空比时PM是否足够?GM也要大于10dB,这个可能是GM不够造成的。 ...

请问你的意思是,占空比高的时候影响了控制-输出部分的传递函数吗?占空比对传递函数影响这么大的吗?

网友D:
有斜坡补偿么?

网友:
Duty > 50%
要做斜率補償

网友:
看起来是有什么额外的峰值电流限制电路,提前将功率管关闭了;或者是不是寄生电感的问题。
环路震荡的话。应该有一个震荡周期的,图中并没有看到,而且震荡不容易仿真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斜坡补偿么?

楼主说是加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