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里是否有办法快速隐藏或显示多个layer?

楼主(2020-05-13):
比如只显示M1~M5的金属层;或者隐藏掉所有的dummy 相关layer

楼主:
或者,怎么能保存当前layer的 显示/隐藏 状态? 下次重启virtuoso 或者从别的版图切换过来的时候可以直接载入这个状态

网友:
可以设置快捷键,指定显示金属层

网友:
lsw也就是显示图层那个窗口那有保存的,到处点右键试试吧。以后可以用快捷键呼出

网友A(2020-09-02):
你说的这个需要写脚本  论坛里有的  显示固定的几层金属  自己设置

网友(2021-04-09):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需要写脚本  论坛里有的  显示固定的几层金属  自己设置

请问,您知道脚本怎么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