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视图

楼主(2020-05-13):
请教各位大神,有时候把版图的各个管子移动放到一块儿之后,全视图之后还是管子没有移动之前的样子,明明那里已经没有layer了,还是按照有layer那样的全视图,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是不是其实是highlight的layer?

网友B:
全视图是什么?????

网友C:
如果确认没有层次了,那就是软件bug,你开一个新layout,把画的东西全选一下copy过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其实是highlight的layer?

什么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确认没有层次了,那就是软件bug,你开一个新layout,把画的东西全选一下copy过来就好了。 ...

可能就是了,像是系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视图是什么?????

就是版图里所有的东西都显示在屏幕上

网友:
全选移动一下位置,再按F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版图里所有的东西都显示在屏幕上

就是zoom al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