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HB总线的问题求助!

楼主(2020-05-13):
我用AHB总线搭建了视频采集的SOC,前仿都没有问题,但是上板子时用ILA观测SDRAM的读数据为零,VGA的读数据为零,写数据正常,这是为什么呢?有大神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
问题太笼统了,一点细节都没有,没法回答

网友(2020-07-28):
你可以先一步一步來...
先用ILA確定SRAM interface是否有正常initial
下一步再用ILA看看你的IP interface 看看是否訊號有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