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 rhel7.5 运行ic617 流畅度问题

楼主(2020-05-13):
   大家好,我在使用vmware15安装了rhel7后,完成了ic617的安装。现在发现在打开比较大的数据时(比如整个chip,1500x1500um),放大缩小非常卡顿,可是规模比较小的IP却没有这问题。然而在rhel6.5当中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所有数据图形都非常流畅,后来试着在rhel6.9运行ic617,也产生了和rhel7一样的问题。请问各位大佬是否有遇到同样情况解决的吗?谢谢!

网友A:
打开大的版图出现卡顿是正常现象,这和你电脑的处理器有很大的关系,毕 竟在虚拟机里面开软件时,你的电脑同时运行着两个系统。你可以尝试调低的软件的分辨路。如何在小板块也出现卡顿的话,你检查一下你系统的hostname设置对了没有。

网友:
当出现异常卡顿时,你可以top一下,看一下wa的值,如果wa的值很高,可能 是你磁盘的IO出现了问题,你可以尝试下载iostat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大的版图出现卡顿是正常现象,这和你电脑的处理器有很大的关系,毕 竟在虚拟机里面开软件时,你的电脑 ...

  谢回复,rhel7打开小的版图没问题很流畅,问题是我同一台机器装的rhel7.5和rhel6.5两个虚拟机。安装的是同一个ic617,两个虚拟机都打开,并打开同一个大的版图,rhel7.5大的版图放大缩小就是卡,而rhel6.5却很流畅。所以觉得奇怪是不是哪里没设置正确?

网友B:
即使刚安装完OS, Centos7要比Centos6卡,新的操作系统针对新的硬件,要求比较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使刚安装完OS, Centos7要比Centos6卡,新的操作系统针对新的硬件,要求比较高吧 ...

   谢回复,请问你是否用了rhel7或centos7虚拟机使用ic617碰到我这种情况?就是打开稍大的数据版图,rhel6放大缩小反馈到显示速度大概0.1~0.2秒,而到了rhel7用时大概需要0.5~1.5秒,这样就严重影响连续操作了。现在我也不知道虚拟机的话配置要多高了?我使用的是i7-6700k超频到4.5g,虚拟机分配了6线程,内存分配了8G,硬盘是inetl  mlc 的ssd ,总感觉硬件上应该不算是瓶颈,我怀疑是否是虚拟机显卡驱动的问题,所以就想问问大佬们谁有rhel7或centos7流畅运行ic617的配置,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