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用uvm_reg后门访问,比直接使用信号的绝对路径,好在哪里呢?

楼主(2020-05-13):
既然uvm类中可以使用绝对路径来访问信号,比如
在类中
可以先`define TOP top_tb
然后直接用`TOP.a.b.c读取相应信号的值

那么为什么还要用uvm_reg“后门访问”这么麻烦呢?
后门访问比起直接使用信号的绝对路径,好在哪里呢?

百思不得其解,恳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同问,我感觉大家也不太喜欢用 uvm_reg

网友:
为了更好的使用 DPI 访问寄存器吧,我也不知道,瞎猜的。。。

网友:
dpi后门访问,可以把直接路径的寄存器放进ral模型中,即可实现读写。以及一些内建sequence方便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兄台!

可如果直接用`TOP.a.b.c读取信号的值,岂不是更方便吗?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啊,说一下我的看法啊。
首先要确定的是一般reg_model都是由脚本自动生成的,现在公司一般应该由这个流程,基于一个excel,txt或者cfg文件生成对于的RTL、uvm_reg_model、c header等文件。如果还要验证人员手写reg_model的话,那么reg_model的优势也就少了一大截。
如果基于上面的假设,那么就比直接使用直接路径访问寄存器有优势,至少你不用自己去提取具体的路劲,而且在seq中还能有统一的method可以调用,还可以统一修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fullchip和block级别的仿真中我们可能会为了仿真速度用define的方式在某些test中去掉一些不使用模块,那么如果使用的hier path进行访问的话,就需要根据不同的define去修改和屏蔽调用,否则编译不能通过。而如果使用的是backdoor的方式只要不运行对应的seq就不会报错(没有验证啊,我一般不用backdoor)。由于上面的这个问题我在一般大环境用例中如果能够使用uvm_hdl_force 和uvm_hdl_read我一般就不会选择直接路径引用。
实际情况中确实是直接路径引用最简单,操作非常方便。如果知识临时修改调试一下我也是挺乐意使用直接路劲引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啊,说一下我的看法啊。
首先要确定的是一般reg_model都是由脚本自动生成的,现在公司一般 ...

呀,非常感谢兄台!我认真学习一下这段话~~

网友:
考虑平台的独立性,我们一般把平台放在package里面,在package里面的组件是没法直接用rtl路径的。如果在testcase直接用rtl路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