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验证开始后一直运行在0时刻,没有继续run下去,sequence传不进去?

楼主(2020-05-13):
现写了一个spi模块的uvm验证环境,主要包含3个sequence,先发送寄存器配置数据(通过apb接口),然后同时发送apb接口的写数据,和spi_master_agent的传入数据,以此来验证spi_slavemode,但是在仿真开始后,注册和创建都正常完成,run_phase就一直卡在driver的get_next_item(req),好像一直没有get到sequence_item,求助大家是什么原因呢?没有get到sequence item,仿真就一直被block在0时刻,一直没有运行下去

第二张图中的打印信息,objection是我在spi_master_test的run_phase中phase.raise_objection(this)之后添加的displayspi_ctrl_driver是我在spi_ctrl_driver的get_next_item(req)之前添加的display
在get_next_item(req)之后也添加了display,没有打印,因此判断没有get到sequence item

求助各位!!谢谢

网友:
对于卡在0ns的情形,可以考虑一下几个步骤排查: 1,使用uvm phase调试功能,看卡在哪个phase的哪个组件; 2,查看各个组件中是否有零延时的无限循环,一般在driver或者monitor的无限循环体中。

网友:
查查 task 里面有没有零延迟循环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确实是卡在了monitor的0延时task中!

网友(2020-11-19):
请问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2021-03-22):
一般都是出现了死循环

网友(2021-06-07):
万分感谢楼主的提问和几位前辈的回答,今天刚好遇到这个问题,困扰了半天,最后搜了一下论坛看到此贴,果然在monitor里面有死循环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