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跨阻放大器增益仿真为什么是负的,求助大神

楼主(2020-05-13):
自己设计了一个跨阻放大器,要求是60db的跨阻增益,1GB/s的速度,但仿真出来的增益却是负数,调整电路参数怎么也调不过来,增益依然还是负数,想问是仿真出现了问题?还是设计的电路结构有问题?如果电路结构没问题想知道电路的参数该如何调整,使其满足设计指标。本人初学者,不是很懂,求助各位大神。谢谢。

电路静态工作点

电路静态工作点

仿真

仿真

网友A:
你的acm设置成1.5u,输出电压是基于1.5u算出来的,-60dB相当于是1mV,也就是说你用1.5uA的AC变化引起了输出1mV的变化,增益也差不多是60dB了。

跑AC时一般是把acm设置成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acm设置成1.5u,输出电压是基于1.5u算出来的,-60dB相当于是1mV,也就是说你用1.5uA的AC变化引起了输出 ...

谢谢指点,但是我ac无论设置成1a还是1ua,ac分析仿真出来的输出电压的db20还是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想问-60db是怎么算的1mv,我这样用1.5ua引起输出电压1mv的变化,是放大了60db吗,也就是说负的没有关系吗?真的不怎么懂,虚心求教,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但是我ac无论设置成1a还是1ua,ac分析仿真出来的输出电压的db20还是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

查看AC结果时就是简单的把节点电压做20*log10(),-60dB就是从1mV换算过来的,而1mV的结果是基于你给的acm计算的。

不应该出现修改acm,AC结果不变的现象,你检查一下哪里设错了。

实在不行你就跑个tran,比对一下输入输出的信号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AC结果时就是简单的把节点电压做20*log10(),-60dB就是从1mV换算过来的,而1mV的结果是基于你给的acm ...

如果输入的acm=1ua,输出的电压为1mv,仿真出为-60db,这样也可以说是放大了60db吗,仿真出的增益为负号是不是就没什么影响了?可以认为它是放大了60db,这样吗?谢谢您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AC结果时就是简单的把节点电压做20*log10(),-60dB就是从1mV换算过来的,而1mV的结果是基于你给的acm ...

谢谢您,acm调成1a之后增益变成正的了,但是不够60db,带宽我设计的指标是1G,现在也没达到,想问问您具体改怎么再调整电路参数什么的。。。十分感谢

网友(2021-10-19):
增益不够增加沟道长度,带宽不够增加电流。但是二级运放实现这么宽的增益带宽积,很难,何况第二级还是个源跟随器,没有增益。采用三级运放有可能实现。

网友B(2023-05-03):
引用 楼主:
谢谢您,acm调成1a之后增益变成正的了,但是不够60db,带宽我设计的指标是1G,现在也没达到,想问问您具体 ...

请问是还改了哪里使得增益变成正的了吗?您是怎么仿真的呢?

网友C(2024-03-22):
请问跨阻放大器增益用什么字母表示?是Z还是R吗?

网友(2024-10-14):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还改了哪里使得增益变成正的了吗?您是怎么仿真的呢?

acm改成1A就可以了

网友(2025-08-13):
引用 网友C:
请问跨阻放大器增益用什么字母表示?是Z还是R吗?

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