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进入cadence后,键盘乱码了

楼主(2020-05-14):
rt,今天打开cadence原理图后,发现键盘乱码了。我按F键,cadence里面显示的是t键,其他键也都乱了。这是什么情况呀。

网友A(2020-07-09):
知道怎么解决了吗?我是按T出来是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怎么解决了吗?我是按T出来是F。。

应该是同时打开了两个窗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同时打开了两个窗口

我后来发现是我用的 x manager的问题。设置里把x keyboard打开就好了

网友(2022-06-13):
引用 网友A:
我后来发现是我用的 x manager的问题。设置里把x keyboard打开就好了

正解

网友(2023-03-02):
请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吗?我新安装的,键入的键盘按钮,全都错位了,求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后来发现是我用的 x manager的问题。设置里把x keyboard打开就好了

x keyboard打开后,输入是连续两个相同的字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x keyboard打开后,输入是连续两个相同的字符了

关闭输入法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