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T转qrcTechFile

楼主(2020-05-14):
使用ICT文件,由EXT151(Techgen命令,经 simulation、compilation)完成抽取qrcTechFile,过程中simulation就出现问题。
使用tcl  如下:
#! /bin/csh -f
if ($#argv != 2) then
echo "ERROR: Please provide 2 parameters:"
echo "Usage: run_techgen.csh (ma/min) <Number of processor from cpu>"
exit(0)
else
set process = $argv[1]
set num = $argv[2]
endif
mkdir -p ./LOGS
mkdir -p ${process}
cd ${process}
if (-e "*.ict") then
rm *
endif
ln -s ../ICT/QRC_018MS_1850_1P3M_${process}.ict
Techgen -simulation -multi_cpu ${num} QRC_018MS_1850_1P3M_${process}.ict
cp -p QRC_018MS_1850_1P3M_${process}.ict.log  ../LOGS/
mkdir -p ../OUTPUTS/${process}
cp -p qrcTechFile ../OUPUTS/${process}/
echo ""
echo "Techgen (cell-level only) run finished !"
echo ""
echo "Please check techfiles generated under ../OUTPUTS/"
echo ""
echo "Please manually copy if needed ."
#./run_techgen.csh max 8
#cd man
#Techgen -compilation -lvs lvsfile -p2lvs p2lvsfile(for transition)

请教大神,是什么问题呢?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
其中,omvRVG.job_2.log文件大小为0,文件内容是空的。

网友A:
看看
.omvRVG.job_2.cm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
.omvRVG.job_2.cmd

#!/bin/ksh
export FS_MODEL_LEVEL=auto
cd /home1/u7/Project/RY702RB/qrc/20200512/QRC/min
( patgen -V -auto_reorder_off -newp -2d -k  -ict QRC_018MS_1850_1P3M_min.ict -j 7 -log_file s2d.7.log -p s2d.7.inp /home1/u7/Project/RY702RB/qrc/20200512/QRC/min/procfile ) > /home1/u7/Project/RY702RB/qrc/20200512/QRC/min/jobs//nPQDae.job_8.log 2>&1

感谢指导,也看了,类似这种,没太看明白。。。。 (这里我贴的是用8核跑的min时报错的结果【另外继续测试时,报错位置都类似】)

网友A:
看看这个
/home1/u7/Project/RY702RB/qrc/20200512/QRC/min/s2d.7.log

网友:
还有
/home1/u7/Project/RY702RB/qrc/20200512/QRC/min/jobs//nPQDae.job_8.lo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
/home1/u7/Project/RY702RB/qrc/20200512/QRC/min/s2d.7.log

谢谢,终于找到一点有用的error 提示信息了!     我再对阵下药  熬熬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终于找到一点有用的error 提示信息了!     我再对阵下药  熬熬
...

已经解决!谢谢了!

网友(2020-09-10):
我再对阵下药

网友(2021-04-08):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了!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解决了?我在转的过程中也报ERROR。
这个cds_plat是个什么platform了?

网友:
还想问一下,你这个脚本完整跑完应该是transitor级别的qrcTech吧?如果只做数字,是不是只需要Techgen -si 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2021-08-19):
楼主你的ICT转qrcTechFile的具体命令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