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运行不起来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2020-05-14):
这个版图的DRC跑不起来,如图报错,是不是某个文件缺失了?其它的版图可以跑DRC
已经解决了,是关联的工艺文件丢失了,重新attach就行了。

网友:
版图导出错误,请检查版图名字和版图库

网友:
查看CIW报出error信息,应该是某个cell或者library缺失

楼主:
自顶,已经解决了,是关联的工艺文件丢失了,重新attach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