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网表转化成原理图

楼主(2020-05-14):
就是想问一下,.sp文件怎样转化成可视的原理图,大概说个流程,公司里的人都不知道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帮顶

网友:
如果电路不复杂,就根据sp文件自己画电路图吧,如果你懂基本电路模块原理和结构,也会很快的。

网友A:
http://www.concept.de/SpiceVision.html  可惜没钱买。论坛里有老的版本,你可以试试。

网友B:
virtuoso里面有import spice选项的,可以直接导入。就是需要调整好选项

网友:
spice  in  加上 自己写的 device map  REF PDK

网友(2023-08-09):
引用 网友A:
http://www.concept.de/SpiceVision.html  可惜没钱买。论坛里有老的版本,你可以试试。
...

想了解一下如何安装

网友:
如果是实用virtuoso的话,可以使用 SpiceIn 来处理,不过需要注意一下 CDF 参数和 callback

网友(2024-05-23):
就是反向设计

网友(2025-07-29):
引用 网友B:
virtuoso里面有import spice选项的,可以直接导入。就是需要调整好选项

能顺便生成 symbol吗

需要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