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ic61的virtuoso该如何打pin名

楼主(2020-05-14):
各位大神,之前一直用laker画版图,打pin名直接用lable选相应的金属线pin层就能做LVS,有一个项目得用virtuoso画版图,起初用ic51,打完lable后再用“create”----“pins From Lables”就可以直接转换成pin连接了。
换成ic61后,该如何打pin名来完成LVS呢?是直接“create”----“pin…”吗?此做法创建的是一个矩形,并未显示端口名称,该如何操作呢?

网友:
应该是create label吧,层次选择对应metal的pin层次。

网友:
直接在金属对应的层打label就好了吧

网友:
L 不用谢我

网友:
对啊,快捷键不就是L吗

网友(2020-06-28):
楼主说的是根据label做一个terminal吗?

网友(2020-08-17):
L直接打

网友(2021-03-18):
快捷键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