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遇到一个简单的计算题,咨询一下大家

楼主(2020-05-14):
关于-3dB带宽的问题

网友A:
为啥我算出来50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算出来500k

大兄弟怎么算的啊?求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兄弟怎么算的啊?求解

首先求gbw为400M。
由于误差0.5%,所以4/A=0.5%,求得dc gain A=800。
400M/800=500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求gbw为400M。
由于误差0.5%,所以4/A=0.5%,求得dc gain A=800。
400M/800=500k

应该是4/βA=0.5%,A=1000
f-3dB=gbw/A=400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4/βA=0.5%,A=1000
f-3dB=gbw/A=400K

请问β反馈系数1/4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4/βA=0.5%,A=1000
f-3dB=gbw/A=400K

我有一步算错了,你这是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β反馈系数1/4嘛?

抱歉,这里看错了,这个增益误差应该是相对增益误差,1/βA=0.5%,β=1/5,A=1000,

网友C:
反馈系数β=R1/R1+R2=1/5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馈系数β=R1/R1+R2=1/5

大侠其实我有个疑问,就是说这个图它根据虚短虚断不是能得出:Vout/Vin=-(R2/R1)=-4,对吧。但是根据闭环系统的Vout/Vin:Av/(1+βAv),当Av足够大,
Vout/Vin=1/β。所以这题Vout/Vin=1/β=5,我就寻思这个怎么跟前面的4不一样了呢?是不是我哪里理解有问题啦?求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其实我有个疑问,就是说这个图它根据虚短虚断不是能得出:Vout/Vin=-(R2/R1)=-4,对吧。但是根据闭环 ...

以楼主发的贴图为例,计算闭环增益时,Vout是谁?Vin是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其实我有个疑问,就是说这个图它根据虚短虚断不是能得出:Vout/Vin=-(R2/R1)=-4,对吧。但是根据闭环 ...

虚短虚断是运放增益无穷大的情况,这题是不能拿这个条件推的。
你要假设运放输入为Vout/A,然后列KCL方程去解。

网友:
蹲一个完整的过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侠其实我有个疑问,就是说这个图它根据虚短虚断不是能得出:Vout/Vin=-(R2/R1)=-4,对吧。但是根据闭环 ...

你列的两个传输函数的Vin是不同的,一个是图中Vin,一个是运放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列的两个传输函数的Vin是不同的,一个是图中Vin,一个是运放输入端

明白了,一语道中,茅塞顿开,谢谢大兄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其实我有个疑问,就是说这个图它根据虚短虚断不是能得出:Vout/Vin=-(R2/R1)=-4,对吧。但是根据闭环 ...

我是小白,所以别叫我大侠呀;

但是根据闭环系统的Vout/Vin:Av/(1+βAv),当Av足够大,Vout/Vin=1/β” 这一步应该是错的,这里算闭环增益时,分子开环增益不是Av,而应该是(R2/R1+R2)*Av,你用这个开环增益代入公式,就能得到与利用虚断虚短求得一样的闭环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小白,所以别叫我大侠呀;

“但是根据闭环系统的Vout/Vin:Av/(1+βAv),当Av足够大,Vout/Vin=1/ ...

特别详细,非常感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4/βA=0.5%,A=1000
f-3dB=gbw/A=400K

我觉得还是500K吧,反馈系数1/5,A=1000没问题,但运放的GBW应该是闭环的BW/β=500M?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B(2020-06-19):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还是500K吧,反馈系数1/5,A=1000没问题,但运放的GBW应该是闭环的BW/β=500M?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

运放的GBW应该是闭环的BW乘以闭环增益=400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放的GBW应该是闭环的BW乘以闭环增益=400M

反相放大器是在运放输入端反馈求和的,闭环增益就是1/β=5,而整个反相放大器的增益要再乘以从真正输入端到运放输入端的增益,最终增益是4。个人理解

网友(2020-08-10):
反馈系数是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