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 name修改不了,怎么批量替换?

楼主(2020-05-14):
(图片)

网友A:
或许也可以试试在hspice仿真输入中用这个语句alias模型名.

.MALIAS
Assigns an alias to a diode, BJT, JFET, or MOSFET model that you defined in a .MODEL command.
Syntax
.MALIAS model_name=alias_name1 [alias_name2 ...]
Argument

Description
model_name

Model name defined in the .MODEL card
alias_name1...

Alias that an instance (element) of the model references
Description
Use this command to assign an alias (another name) to a diode, BJT, JFET, or MOSFET model that you defined in a .MODEL command.
.MALIAS differs from .ALIAS in two ways:
\u2022A model can define the alias in an .ALIAS command, but not the alias in a .MALIAS command. The .MALIAS command applies to an element (an instance of the model), not to the model itself.
\u2022The .ALIAS command works only if you include .ALTER in the netlist. You can use .MALIAS without .ALTER.
You can use .MALIAS to alias to a model name that you defined in a .MODEL command or to alias to a subcircuit name that you defined in a .SUBCKT command. The syntax for .MALIAS is the same in either usage.
Note:
The .MALIAS command is supported for diode, BJT, JFET, and MOSFET models in .Global_Variation and .Local_Variation blocks.
Control Options
None.
Command Group
Model and Variation
Examples
\u2022zendef is a diode model
\u2022zen and zend are its aliases.
\u2022The zendef model points to both the zen and zend aliases.
*file: test malias statement
.OPTION tnom=50 list gmin=1e-14 post
.temp 0.0 25
.tran .1 2
vdd 2 0 pwl 0 -1 1 1
d1 2 1 zend dtemp=25
d2 1 0 zen dtemp=25
* malias statements
.malias zendef=zen zend
* model definition
.model zendef d (vj=.8 is=1e-16 ibv=1e-9 bv=6.0 rs=10
+ tt=0.11n n=1.0 eg=1.11 m=.5 cjo=1pf tref=50)
.end

网友B:
model name是由cell name决定的,不可编辑,如果是要替换管子类型的话,去修改cell name即可,批量修改方式是选中需要替换的管子并选择all selected,再把管子类型改成你需要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el name是由cell name决定的,不可编辑,如果是要替换管子类型的话,去修改cell name即可,批量修改方式 ...

额本来是这样的,也不知道怎么设置出来的,这种形式。用edit--->replace后,model就默认变成了pch。
后来把箭头的pch删掉了,又弄了一遍替换,model也变成空的了。
spectre可以跑,但是hspice导出来就就不对了,因为model name是空的导出的都叫hnmos。
除非重新调用一个,不然model还是空的,感觉好像是给编辑上了什么属性。
现在只好挨个点“Defaults”,再重新设一遍尺寸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del name是由cell name决定的,不可编辑,如果是要替换管子类型的话,去修改cell name即可,批量修改方式 ...

     如果工艺 A 换 工艺B  ?
Composer 那 selected好像同一套工艺库内换 .

网友(2023-07-11):
引用 网友A:
或许也可以试试在hspice仿真输入中用这个语句alias模型名.

.MALIAS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