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vaco victorydevice license求助

楼主(2020-05-14):
求助大家,我下载了Linux版本的silvaco2018。想用victorydevice 模块,运行radex07 的时候出现了如下图,请问大家应该怎么办?

网友A(2025-01-18):
绷不住了找了一圈发现没有解决方案,我就想试一下反正都是license文件里面感觉这个许可应该和module有关系,发现真的是。你去看浏览器那个许可证有一个license report那个状态 然后再相对于license文件里面加入module几就可以了 ,例如你缺这个silvaco(5,1,3)你先找一下吧浏览器那个许可证这个是那个组件的插件然后license文件里面那个相关的注释掉重新加载license试一下,然后你就会发现可能连license 512豆没有了,然后你就回找到规律加入 再某个组件后面加入module 3 就可以了,

网友(2025-03-11):
引用 网友A:
绷不住了找了一圈发现没有解决方案,我就想试一下反正都是license文件里面感觉这个许可应该和module有关系 ...

感谢老哥,你是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