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电源抑制比LdO

楼主(2020-05-14):
有大佬教一教如何从结构上提高LDO的psrr吗

网友:
可以先搞清楚常用LDO结构的psr特性, 如果有能满足的,不就可以直接用起来了嘛。而且psr的要求也是要结合频率来的,是低频psr还是高频段。菜鸡的理解哈

网友:
看频率。
低频最直接方式就是提高环路增益。
高频就复杂些了,方法多样,这方面有不少论文讨论的。

网友A(2023-01-17):
引用 网友B:
cascode   ...

你好,我想请问下你这里所说的cascode结构LDO是哪种结构?
是两级堆叠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想请问下你这里所说的cascode结构LDO是哪种结构?
是两级堆叠吗?谢谢!
...

一般降低PSRR cascode , LDO 一般都 outputPMOS 需要LOW Rout    large current output  , 串输出MOS有违反 ,  除非你 ldo 输出电流 "很小" .  能改善一般是power MOS 前面那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