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8

楼主(2020-05-14):
有没有大神用过ic618的auto route ,有没有什么经验介绍

网友:
这个功能出来好多年了,但是好像用的人不多啊

网友A:
我试过, 还不太会用, 主要就是layout中既要用label(lvs),又要用pin(route)。 auto route时只认识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 还不太会用, 主要就是layout中既要用label(lvs),又要用pin(route)。 auto route时只认识pin ...

这个问题可以结合GXL用,可以直接调出label和 pin

楼主:
现在用就是auto route 时候同样的设置有时候能绕出来线,有时候就什么也出不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用就是auto route 时候同样的设置有时候能绕出来线,有时候就什么也出不来 ...

好吧 这个功能是有点弱智的, 不过不需要数字后端那么多文件, 小规模可以试试。 大的我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 这个功能是有点弱智的, 不过不需要数字后端那么多文件, 小规模可以试试。 大的我没试过
...

具体怎么操作啊?试试

网友(2022-03-16):
seems not good to use this fun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