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仿真pdk选择mc模型吗【已解决】

楼主(2020-05-14):
正在做蒙特卡洛仿真,如果pdk中mos模型选tt也是可以跑蒙特卡洛的(不知这个里面怎么运作的),但是差异会小(vth差异20mV),如果pdk中mos选择mc模型,跑蒙特卡洛,差异会很大(vth差异会到70mV),因为正常的vth差异在30mV左右吧,那跑mc模型的话差异会很大,电路根本不能用了,所以发贴询问大神,跑蒙特卡洛的时候怎么选的?是不是选择tt跑蒙特卡洛就可以仿真tt情况下的missmatch了? 那选择mc模型的话 是不是就是tt ff ss fs sf这些整个的一个missmatch?

楼主:
刚刚看了pdk里面的算法,应该选择tt的时候已经有个sigma参数在里面了,所以tt可以跑,选mc的话应该就是上面说的整个的,所以应该单独跑 tt  ff  ss情况下的蒙特卡洛。

网友A:
楼上的是在哪个节点工艺 model 有多少cor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是在哪个节点工艺 model 有多少cor呢?

.18  有5个corn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18  有5个corner

如果是五个cor  那么你在ff 或者ss run 的mc 有点不太理解  常规来讲ff ss 应该是器件的两个极端情况了,在极端情况上在加入MC是不是run出来的值会很大,而实际上器件的偏差并没有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五个cor  那么你在ff 或者ss run 的mc 有点不太理解  常规来讲ff ss 应该是器件的两个极端情况了, ...

模型里面的tt的mc参数就比 mos_mc的参数相对简单很多,所以变化量很小的。
单纯跑某一个corner的mc,变化不会很大的。

网友:
是corner的选择中有一个mc

网友B(2021-04-02):
请教一下蒙特卡洛仿真的方法,想仿真一下失调电压

楼主:
你用specture的话需要pdk中model支持,用ade_xl仿真,如果hspice的话 你要用语句来仿真

网友C:
看工艺节点吧,也看模型做法。老的工艺节点,带统计模型的,只是单纯的Mismatch,严格意义上在FF/SS再跑,是OVERDESIGN了。

器件统计上的VARIATION,是按intra die,die to die , wafer to wafer, lot to lot区分的,intra die可以认为是模拟比较关心的mismatch,也称作local variation;后面三种统一认为是global variation,而total variation就是这两者的统计均方和,TOTAL^2=LOCAL^2+GLOBAL^2.

传统的TT/FF/SS其实就是total variation的3 sigma,所以在这基础上再做Mismatch,肯定就overdesign了。但传统的5个CORNER的模型本身也没太好的方法,或者说老工艺相对VARIATION小,做做TT+mistach应该够了。

新的9个CORNER的模型,可以选择TT条件下做global+local的蒙卡,也可以选择在FFG/SSG条件下,做local的蒙卡,一般情况下,两种方法结果是可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蒙特卡洛仿真的方法,想仿真一下失调电压

你用specture的话需要pdk中model支持,用ade_xl仿真,如果hspice的话 你要用语句来仿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specture的话需要pdk中model支持,用ade_xl仿真,如果hspice的话 你要用语句来仿真
...

就是如果没有mc的模型的话,搭建的电路就是理想的,不能进行运放的失调电压仿真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如果没有mc的模型的话,搭建的电路就是理想的,不能进行运放的失调电压仿真是吗? ...

是的,这个需要工厂提供模型的,否则只能你自己写一些语句来实现了,那样不准的

网友(2022-06-02):
大哥,用Hspice做蒙特卡洛仿真,语句该怎么写啊,想做一下电流镜失配,用MC跑一下,求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蒙特卡洛仿真的方法,想仿真一下失调电压

同问,使用Hspice进行蒙特卡洛仿真的方法及具体语句写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工艺节点吧,也看模型做法。老的工艺节点,带统计模型的,只是单纯的Mismatch,严格意义上在FF/SS再跑, ...

您好,请问你提到的9个corner是指哪9个?我这边算上ttg.ffg.ssg.fsg.sfg.mos_mc有11种,另外请问怎么做tt条件下global+local的蒙卡仿真?

网友(2022-12-28):
vth的差异是max-min 30mv吗?

网友(2023-12-07):
tsmc.18工艺的话 直接选mc模型去做蒙特卡洛分析失配吗?还是单独FF SS TT 做,看楼上的说单独工艺角仿真会小,实际不需要选MC模型取3 个sigma的偏差吗

网友:
tsmc.18工艺的话 直接选mc模型去做蒙特卡洛分析失配吗?还是单独FF SS TT 做,看楼上的说单独工艺角做蒙卡会小。那是否说实际mc模型选1个sigma模型就够,还是需要选到3个sig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