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为什么linux中ctrl键无法多选?

楼主(2020-05-14):
如题,谢谢大家了

网友:
1. 请说明你的linux发行版具体信息和使用场景。
2.可能是你的键盘Ctrl坏掉了。
3.确认下你的键盘格式,是不是系统设置和实际不符。

网友A:
弱弱的回一句:不是用shift多选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回一句:不是用shift多选的吗~~

shift是连续多选,ctrl可以有间隔多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