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导出后的gds只有互联层,如何用calibre做LVS?

楼主(2020-05-15):
搜了下坛子里,说是需要merge cell的gds,但是问了一下boss,说是gds是没有的,要送到tsmc以后他们来merge。那么没有cell gds的情况下要怎么做LVS啊?是需要什么文件吗? 能说一下这种情况做lvs的流程就更好了。

楼主:
求解答啊

网友A:
一般会有一两个IP是这样的,不会是整个GDS都是空的吧?

空的GDS,就BOX的方式处理,只查管脚连接关系,不查内部的。楼上已经回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会有一两个IP是这样的,不会是整个GDS都是空的吧?

空的GDS,就BOX的方式处理,只查管脚连接关系,不 ...

我不知道前端的兄弟是咋搞的,但是到我手里以后真的是全空的。。
LVS BOX其实已经用了。问题是不知道为什么多出来了好多没见过的 端口,然后很多端口不匹配

网友B(2021-08-09):
请问楼主BOX解决问题了吗,遇到同样问题,第三方IP的gds里只有pin和metal,缺少其他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BOX解决问题了吗,遇到同样问题,第三方IP的gds里只有pin和metal,缺少其他layer。 ...

就直接box 我们之前出问题是导出的gds里面有重复的label,导致lvs过不了 删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