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验证,LVS正确,但ERC错误

楼主(2020-05-15):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我在LVS Options--Supply中,添加了我的电源VDDA和地GNDA,在版图中也打了label,设计规则文件定义的为:
LVS GROUND NAME "VSS" "SAVSS?" "?gnd?" "?GND?" "?VSS?" "?vss?"
LVS POWER  NAME "VDD" "SAVDD?" "?VDD?" "?VCC?" "?vcc?" "?vdd?"

但是最后的结果中,lvs检查通过,而ERC检查不通过,错误是:
nodes without a path to both power and ground

如下图:
版图中打了label,和原理图一样且都是大写;用的是smic13mmrf工艺库

错误的区域高亮后,显示两个NMOS级联器件的漏极和源极连接点,但这个点就是什么也不接;
然后就是最外圈的N阱,但是我通过过孔和电源也连在了一起;
DRC、LVS、XRC、后仿真,都能做且一切正常。
对此非常纳闷,可以忽略这个erc错误,直接流片么?

网友:
听你的描述是可以,但一般的内部连接节点应该不会随意报吧?你gate有没有连接?

网友:
这个报的错,是内部某一根线没有通路连到电源或地上。你确认下,如果没问题就可以

网友:
源漏共用是不是就可以把他们的源区合并,并把孔还有连线删掉,之后你再跑一遍,应该是DRC rule的问题

网友:
这种floating的,最好double check一下

网友(2021-12-29):
请教下各位大佬,这种错误要怎么好到错误的源头在哪里呢?

网友A(2022-11-09):
我解决了,确实是因为一个电源没接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解决了,确实是因为一个电源没接到

请问你这种是什么情况呢?电源没接到,那LVS怎么能过呢?

网友C(2023-04-08):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这种是什么情况呢?电源没接到,那LVS怎么能过呢?

应该只是一个环没有接电位吧?比如电阻外面的地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只是一个环没有接电位吧?比如电阻外面的地环

确实是的

网友D:
电阻外面的环如果接不上电源或者地。cont需要取消不要吗?然后直接OD连接,或者guardring 整个不要?有时不是接线metal,中间环会断开,只有OD形式连接,中间有一段CONT。也就是floating了。

网友(2023-06-21):
我的也是这样,这个是因为外面的p衬底没接到电位,然后显示整个器件环外面全高亮,想这样用guardring直接接一个电位出来就能过ERC

网友:
有时候也是外面的psub没接

网友(点评):
确实是的,最外层包了NW的guardring,就会报错再外面的PSUB没接地

网友(2023-10-31):
不能流片,否则出了bug后果很严重。

网友E(2024-01-24):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有大佬可以解答下吗.
后来我在这个端口加一个pin脚,并打上相应label就没有报错了,请问这是为什么?(但实际上这个端口应该没必要打一个pin的)

原先版图

原先版图

原先原理图

原先原理图

报错

报错

改动原理图

改动原理图

改动版图

改动版图

无报错

无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外面的环如果接不上电源或者地。cont需要取消不要吗?然后直接OD连接,或者guardring 整个不要?有时不 ...

您好,可以具体解释一下最后一句的意思嘛,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erc 不过的,但是erc 位置在IP 自己内部或rom 内部的,PG 都连上了,也有些在clamp 和IO 上的,IO lvs 报告里倒是说了IO 这些erc 是可以ignore 的,那rom 和 ip 是不是一样可以ignore 呢

网友F(2024-10-29):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有大佬可以解答下吗.
后来我在这个端口加一个pin脚,并打上相应label就没有报错了,请问 ...

请问您有解决这个问题吗?我遇到了和您一样的报错,也是添加一个label后就好了,但是找不到问题的根源

网友G(2025-04-07):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有大佬可以解答下吗.
后来我在这个端口加一个pin脚,并打上相应label就没有报错了,请问 ...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方法,确实有用,想问一下流片回来这个地方没问题吧,我的是三极管基极与发射极连接点有这个问题,略有不同,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2025-05-27):
引用 网友F:
请问您有解决这个问题吗?我遇到了和您一样的报错,也是添加一个label后就好了,但是找不到问题的根源
...

您好 请问最后这个问题有找到根源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有大佬可以解答下吗.
后来我在这个端口加一个pin脚,并打上相应label就没有报错了,请问 ...

您好 所以最后这个ERC问题有彻底解决吗?还是说可以直接忽略?

网友(2025-07-09):
引用 网友H:
您好 所以最后这个ERC问题有彻底解决吗?还是说可以直接忽略?

请问下这个错误可以直接忽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您有解决这个问题吗?我遇到了和您一样的报错,也是添加一个label后就好了,但是找不到问题的根源
...

请问下这个错误可以直接忽略吗,流片会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方法,确实有用,想问一下流片回来这个地方没问题吧,我的是三极管基极与发射极连接点 ...

请问下这个错误可以直接忽略吗,流片会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