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tetramax是否不支持生成dpv的testbench了?

楼主(2020-05-15):
tetramax版本号:2017.09-SP2,write_pattern format为stil,但只有stil格式的pattern,没有stildpv平台,是否后来版本的tetramax不支持dpv testbench生成了?我查看手册包括write pattern及手册全文搜索dpv都没找到。另外如果支持dpv testbench生成,请问如何生成呢?谢谢!

网友A:
用write_testbench,读入stil,写出stildpv,好像2017以后都改成了MAX TB了,有对应的手册

网友A:
用write_testbench,读入stil,写出stildpv,好像2017支持MAX TB了,有对应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write_testbench,读入stil,写出stildpv,好像2017支持MAX TB了,有对应的手册。
...

是的,手册write _testbench命令也只提到生成MAX TB,没有提到DPV,包括write_pattern命令也没提到dpv,所以来宝地求证是否tetramax不再支持生成dpv的tb了,还是操作上哪里有疏忽? 但是我看tetramax安装目录下还是有stildpv的pli的,也就是支持dpv tb的仿真。是否是后来版本不支持dpv tb生成,但还向前支持dpv tb的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write_testbench,读入stil,写出stildpv,好像2017以后都改成了MAX TB了,有对应的手册 ...

手册里确实只看到MAX TB,没看到dpv tb,但tetramax安装目录下可以找到依旧存在stildpv pli,也就是支持dpv tb的仿真,大胆推测一下:2017及以后的版本只支持生成MAX tb了,但也向前支持dpv的tb的仿真,不知道论坛里有无tx确认下?比如以前版本的tmax看下手册是否有dpv

网友B:
可以的,在write_testbench的时候加上 -stildpv 就可以了,生成的平台和以前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在write_testbench的时候加上 -stildpv 就可以了,生成的平台和以前的差不多
...

write_testbench -help 就没有-stildpv命令,我也试了下加上-stildpv提示Error:unknown option '-stildpv',请问你的write_testbench的全部命令是什么啊?

楼主(2020-07-12):
顶上去,继续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wtite_pattern -stildpv

wtite_pattern 没这个参数

网友(2021-11-03):
引用 楼主:
wtite_pattern 没这个参数

write_pattern ......笔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