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c插入扫描链后的netlist的pad oen端口被scanen控制

楼主(2020-05-15):
dc版本是2018.06-SP4,rtl里输出IO的oen都是tie 0,但dftc插入扫描链后,pad oen替换成了scanen,功能上看好像没啥问题,毕竟measure po应该是在scan en拉低时才去measure,但没有必要啊,直接保持原来的oen不好吗?请问如何解释及解决这个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set_dft_configuration -fix_bidirectional disable

网友A:
  set_dft_configuration \
           -fix_bidirectional  disable
====

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dft_configuration \
           -fix_bidirectional  disable
====

试了下,没有用

楼主(2020-07-12):
继续顶,求助

网友(2022-12-07):
引用 楼主:
继续顶,求助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