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VS通过,提参却不过的一个解决方法

楼主(2020-05-15):
      我们通常画版图的时候,经常会忽略一些数字单元的接法,比如我要接到2输入与非门的时候,我认为它的两个输入A和B是一样的,所以在画版图的时候,就随便接了,但在实际中,A和B也是有区别的,它们的寄生就是有区别的,LVS是可以忽略这个差别,但是提参的时候就会出错,所以最准确的做法是版图的接法与原理图完全一致。
      对于NAND和NOR这种小的数字单元,它们的输入的寄生差别很小,所以一般来讲不注意也没事,但稍大一点的数字单元,比如异或门,它的两个输入的寄生差别较大,所以不能接错。

网友A:
数字单元的版图,不是通过后端软件直接产生吗?怎么还会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单元的版图,不是通过后端软件直接产生吗?怎么还会接错?

    我说的是模拟版图,通常模拟电路内部也会用一些数字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