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nnovus 中ccopt_design出错,问题请教

楼主(2020-05-15):
软件版本:15.2

本设计采用了3层金属的工艺
完成place后,进行ccopt,(为了简化问题)直接输入ccopt_design,就会出现下列ERROR。

做过的实验:
1:同样工艺,采用4层或者5层金属的设计,ERROR消失,可以进行ccopt_design
2:  按照流程,设置各种ndr(直接写在LEF中,或者写在脚本中,如下),发现只要是是3层金属,问题依旧。

请教一下达人,难道ccopt不支持3层金属的设计?

本论坛中另外一个帖子也有同样的错误,也没看到解决方法。
http://bbs.eetop.cn/thread-863682-1-1.html

##########################################################################
add_ndr -name 2W2S_CTS -width_multiplier {M2:M3 2} -spacing_multiplier {M2:M3 2}
#dbGet head.rules.name

create_route_type -name trunk_net -non_default_rule 2W2S_CTS -top_preferred_layer 3 -bottom_preferred_layer 2
create_route_type -name leaf_net -non_default_rule 2W2S_CTS -top_preferred_layer 3 -bottom_preferred_layer 2
set_ccopt_property route_type trunk_net -net_type trunk
set_ccopt_property route_type leaf_net -net_type leaf

###  spec
create_ccopt_clock_tree_spec -file clock.spec
source clock.spec

###
#ccopt_design -cts
ccopt_design

######################################################################

<CMD> check_ccopt_clock_tree_convergence
Checking clock tree convergence...
Checking clock tree convergence done.
<CMD> get_ccopt_property auto_design_state_for_ilms
<CMD> ccopt_design
(ccopt_design): CTS Engine: auto. Used Spec: pre-existing CCOPT spec.
**ERROR: (IMPTCM-162):  "" does not match any object in design for specified type "layer " object in command "create_route_type".

Usage: create_route_type [-help] [-em_ndr_dist <float>] [-em_ndr_rule <rule_name>] -name <string> [-one_side_spacing_range <bottomLayerNum:topLayerNum] [-shield_side {one_side both_side}] [[[-non_default_rule <ndr_name>] [-shield_net <net_name>] [-bottom_shield_layer <layer>] [-top_preferred_layer <layer>] [-bottom_preferred_layer <layer>] [-preferred_routing_layer_effort {low medium high}]] | [-table <string> [-table_length_type {total source_to_sink}]]] [-mask <mask_number> [-layer_mask_range <bottomLayerNum:topLayerNum>]]

**ERROR: (IMPTCM-4):    The value "" specified for the object type of argument "-top_preferred_layer" is not valid. Review the command specification and remove the argument or specify a legal value.
**ERROR: (IMPTCM-162):  "" does not match any object in design for specified type "layer " object in command "create_route_type".

Usage: create_route_type [-help] [-em_ndr_dist <float>] [-em_ndr_rule <rule_name>] -name <string> [-one_side_spacing_range <bottomLayerNum:topLayerNum] [-shield_side {one_side both_side}] [[[-non_default_rule <ndr_name>] [-shield_net <net_name>] [-bottom_shield_layer <layer>] [-top_preferred_layer <layer>] [-bottom_preferred_layer <layer>] [-preferred_routing_layer_effort {low medium high}]] | [-table <string> [-table_length_type {total source_to_sink}]]] [-mask <mask_number> [-layer_mask_range <bottomLayerNum:topLayerNum>]]

**ERROR: (IMPTCM-4):    The value "" specified for the object type of argument "-top_preferred_layer" is not valid. Review the command specification and remove the argument or specify a legal value.
**ERROR: (IMPCCOPT-2156):       The supplied input 'default_route_type_nonleaf' does not correspond to an existing route_type object.
**ERROR: (IMPCCOPT-2149):       Invalid value for property: Could not convert value "default_route_type_nonleaf" to a compatible type.
**ERROR: (IMPCCOPT-2066):       Command 'set_ccopt_property' used with the property 'route_type' gave result ''.
For help on this property run 'set_ccopt_property -help route_type'

*** Summary of all messages that are not suppressed in this session:
Severity  ID               Count  Summary
ERROR     IMPCCOPT-2066        1  Command '%s' used with the property '%s'...
ERROR     IMPCCOPT-2149        1  Invalid value for property: %s.
ERROR     IMPCCOPT-2156        1  The supplied input '%s' does not corresp...
ERROR     IMPTCM-4             2  The value "%s" specified for the %s type...
ERROR     IMPTCM-162           2  "%s" does not match any object in design...
*** Message Summary: 0 warning(s), 7 error(s)

网友A:
你好,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解决了吗?

没有啊,期待高人指点呢。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具体如下:

采用传统的FE-CTSl流程run,但是setCTSMode -engine ck 这条命令注释掉,默认是auto,因此还是ccopt模式,结果发现ERROR,关键信息如下:
**ERROR: (IMPCK-398):   TopPreferredLayer M3 is smaller than BottomPreferredLayer M3 in CTS Mode. Use setCTSMode to change the setting.
**ERROR: (IMPCK-399):   leafTopPreferredLayer M3 is smaller than leafBottomPreferredLayer M3 in CTS Mode. Use setCTSMode to change the setting.

查看 setCTSMode帮助,发现默认的TopPreferredLayer为4,BottomPreferredLayer为3,  而本设计只有3层,因此出错。

修改如下:
setCTSMode -routeBottomPreferredLayer 2 -routeTopPreferredLayer 3 -routeLeafBottomPreferredLayer 2 -routeLeafTopPreferredLayer 3

至此,问题解决。

网友B:
ccopt_design的flow都转换成set_ccopt_mode & set_ccopt_property的相关命令了。可以参考。

网友C:
命令快淘汰了,不要用setCTSMode了,尽量用set_ccopt_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命令快淘汰了,不要用setCTSMode了,尽量用set_ccopt_mode

按照您的方法,我试了一下,不行,还是同样的问题。可能这个版本还属于过渡版本,命令支持的不够完善?不懂了

网友(2020-07-08):
有人找到这个命令的set_ccopt_mode写法了么?试了几种都不行,好在setCTSMode还支持。

网友D(2021-03-29):
您好,请问
setCTSMode -routeBottomPreferredLayer 2 -routeTopPreferredLayer 3 -routeLeafBottomPreferredLayer 2 -routeLeafTopPreferredLayer 3
这个命令里的2 3是指什么,第二层第三层金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问
setCTSMode -routeBottomPreferredLayer 2 -routeTopPreferredLayer 3 -routeLeafBottomPreferr ...

是的

网友D:
请问3层金属的话,时钟树是要布在第3层,第2层吗,为什么最下面一层金属不能布时钟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3层金属的话,时钟树是要布在第3层,第2层吗,为什么最下面一层金属不能布时钟树呀。。
...

你想布也可以。看看M1上有空间让你布吗?

网友(2021-09-10):
你好楼主FE-CTS模式生长会出现什么效果???

网友(2022-05-20):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具体如下:

666666

网友:
谢谢,最近一直也是被这个问题所困扰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E(2022-08-18):
引用 网友B:
ccopt_design的flow都转换成set_ccopt_mode & set_ccopt_property的相关命令了。可以参考。 ...

你好,请教一下,现在的版本里也没有了set_ccopt_mode这个指令了,也被去除了么,换成什么其它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教一下,现在的版本里也没有了set_ccopt_mode这个指令了,也被去除了么,换成什么其它命令? ...

全都是用 set_ccopt_property, set_ccopt_mode中的选项,在property中都可以找到对应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想布也可以。看看M1上有空间让你布吗?

你好,可以设置row space让M1走线,但是设置的时候发现,设置了row space后,在运行ccopt_design会出现innovus崩掉闪退问题,不知道你试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可以设置row space让M1走线,但是设置的时候发现,设置了row space后,在运行ccopt_design会出现in ...

没试过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啊,,,新问题哎不想知道为什么吗,也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设置哪里问题

网友(2023-08-08):
你好 你用3层金属 后面布线时候会遇到别的问题 我现在在route时候卡在了detail route  一直跑不过

网友(2023-10-31):
谢谢楼主,这个方法很厉害,问题解决了

网友(2023-12-25):
感谢楼主给出解决方法

网友(2024-03-15):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具体如下:

setCTSMode -routeBottomPreferredLayer 2 -routeTopPreferredLayer 3 -routeLeafBottomPreferredLayer 2 -routeLeafTopPreferredLayer 3;为什么layer都是3和2,为什么没有1呀,比如-routeBottomPreferredLayer 1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具体如下:

18.1版本已经没有setCTSMode这个命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