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essent工具做DFT扫描链插入,add_clocks只需要指定dft信号吗

楼主(2020-05-15):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使用tessent工具做DFT扫描链插入,使用add_clocks声明时钟信号。
请问是否需要对功能时钟复位信号进行定义?
举个例子:
之前我做DFT时都是这样设置的
add_pin_constraints dft_scan_mode C1   //dft mode的选择,0代表function模式,1代表dft模式
add_clocks   clk_dft  //DFT时钟
add_clocks   rst_dft_n   //DFT复位
在这些设置之前,已经插好了MUX

我今天复盘脚本的时候在想,我只用add_clocks定义了DFT的时钟复位,没有指定function模式下的时钟复位。
请问有必要向如下这样设置吗?
add_pin_constraints dft_scan_mode C1   //dft mode的选择,0代表function模式,1代表dft模式
add_clocks   clk_dft       //DFT时钟

add_clocks   rst_dft_n   //DFT复位
add_clocks   clk_func    // 功能时钟
add_clocks   rst_n        // 功能复位

有必要这么设置吗,我发现即使不设置功能模式的时钟复位,做S检查或者D检查时,也不会报warning

另外我还把模式选择dft_scan_mode修改为0,选择功能模式

add_pin_constraints dft_scan_mode C0   //1代表dft模式
add_clocks   clk_func    // 功能时钟
add_clocks   rst_n        // 功能复位

这样设置也没问题

请大神们发表下看法

网友A:
在论坛看到一个用tessent插scan的了。
如果clock跟dft无关的话,没有其他要求的话,可以不设,让工具自动决定。
约束设置多了反而影响覆盖率,影响AU。
你的时钟不用设置off stat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论坛看到一个用tessent插scan的了。
如果clock跟dft无关的话,没有其他要求的话,可以不设,让工具自动决 ...

设置了off-state,只是发帖没有写上去

网友(2025-06-25):
不太明白在这些流程里为啥要设置时钟信号呀?真正用到时钟不是最后ATPG的时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