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抑制比相关问题

楼主(2020-05-15):
最近在学习LDO和BG这两个模块,并对其进行相关性能的仿真验证。遇到一个电源抑制比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
1.我查阅了相关书籍资料,有本书上说电源抑制比是(PSR,power-supply ripple rejection),同时,还有PSRR(power-supply rejection ratio),这两者是不同概念。
2.有人告诉我电源抑制比在仿真时相当于直接看ac交流小信号的db20.这是为什么?
3.为什么在上图中会提到线性调整率,LNR不是在直流状态下改变电源电压后对输出结果的影响吗?

希望能有前辈或者高手的指点!

楼主:
没有人吗?挺捉急的

网友:
PSR,power上加ac信号,DC 点的PSR其实就是loop的DC gain;线性调整率,也可以认为是低频的PSR,因此低频的PSR也可以反应线性调整率;

网友(2020-09-15):
你看的都是什么教材啊

网友A(2021-04-09):
楼主这是什么书?可否告知一下,最近小弟也在做LDO相关项目

网友(2021-09-07):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书?可否告知一下,最近小弟也在做LDO相关项目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以LDO设计为例        Rincon  Mora

网友(2022-01-01):
网上看的PSRR计算式

网友(2022-07-05):
PSR指电源抑制;PSRR指电源抑制比;

网友:
电源AC为1的时候可以直接看dB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