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dit 版图绘制

楼主(2020-05-15):
        ledit中进行cross section时,需要xts文件,这个文件有什么编写规则吗?        还有进行cross section的时候为什么所有的图层都在一个平面上,这个需要怎么设置。新人求助。

网友A:
可以安装一下Tannerd的Example,里面有xts文件,仿照这个写写。在这个文件中可以设置图层对应的工艺步骤,厚度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安装一下Tannerd的Example,里面有xts文件,仿照这个写写。在这个文件中可以设置图层对应的工艺步骤,厚 ...

嗯,已经弄清楚了,谢谢

网友:
怎么弄的,能说一下吗

网友(2023-10-19):
ledit中怎么用cross section画图呢,请教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