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功能覆盖率的问题

楼主(2020-05-15):
请教下各位大佬,我们收集功能覆盖率的时候,这些仓是不是都是通过configure或者接口透到mornitor中的,就是都得在configure中或者接口中定义好这些参数,然后作为仓的变量被引用?

网友A:
也可以收集接口或者模块内部信号,只要group里面有明确的信号路径就行。没有固定的sample点,不同的参数不同的sample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收集接口或者模块内部信号,只要group里面有明确的信号路径就行。没有固定的sample点,不同的参数不 ...

你好谢谢的你的解答,我还些疑问,那我直接把这些功能组都写在一个class里面,然后在每个case中的sequence中new出该case中使用到的功能组吗,描述的有点乱,其实就是怎么知道每个case都产生了那些功能组,或者某个功能覆盖是由哪些case生成的

网友A:
你需要关心每一个用例的group吗?一般都是关心所有用例回归完以后合并的数据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关心每一个用例的group吗?一般都是关心所有用例回归完以后合并的数据结果。 ...

恩谢谢你的回答,因为怕有的仓,不是被对应的case覆盖的,这样会不会出现假象,就是看起来仓都采样到了,但是是被别的case覆盖的,防止这种情况,是不是每个应该增加对应cased的cross,才能知道这些仓是不是真的被覆盖了

网友A:
那不是修改covergroup,而是在对应case的 随机约束上下功夫。你这种方式不是对症下药。就是说,跑别的case的时候你要保证无关的参数不要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修改covergroup,而是在对应case的 随机约束上下功夫。你这种方式不是对症下药。就是说,跑别的case ...

恩,感谢这么耐心的回答,那是我搞错了,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对应的case约束开关都要在configure文件里面先把随机mode关闭,然后在case中再带来随机mode开关,来保证无关的参数不要随机。

网友:
怎么处理有很多方法。case里面也可以用randomize函数重载你原来的约束,当然要保证两者不要冲突,所以trans中的约束不要过紧,可以在case里面约束紧一点。

网友(2020-09-30):
引用 楼主:
恩谢谢你的回答,因为怕有的仓,不是被对应的case覆盖的,这样会不会出现假象,就是看起来仓都采样到了, ...

nmanager工具在查看功能覆盖率时能自动识别出某一个point是被哪一条用用例覆盖。 Verdi好像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