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仿真平均等效输入噪声电流谱密度,本人初学者,希望大神能帮帮我

楼主(2020-05-15):
设计了一个跨阻放大器,不知道如何用cadence仿真它的平均等效输入电流谱密度,求大神指点

楼主:
这是论文中的仿真,作为参考,电路图中左下角为输入电流源。
求大神指点该怎么仿真,感激不尽

网友A:
不是可以直接用noise仿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可以直接用noise仿真吗

这些该怎么设置呢,想仿真平均输入电流谱密度,另外纵坐标的单位怎么改成   pa/(Hz)^1/2,求指点

网友:
output noise选择voltage,正负节点分别为你要看的节点电压和GND,inputnoise选择none,仿真结束后选择ADE窗口的results---direct plot---main form应该可以看到输出噪声功率谱,在简单计算一下可以得到等效输入噪声。
仅供参考哦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接5楼的回答。Input选择你输入的那个电流源,noise仿真结束才会有输入噪声的结果

网友(2020-06-17):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请问怎么样解决啊

网友(2024-08-06):
引用 楼主:
这些该怎么设置呢,想仿真平均输入电流谱密度,另外纵坐标的单位怎么改成   pa/(Hz)^1/2,求指点
...

大佬好,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4-09-05):
输入噪声选择电流源,输出噪声处选择probe器件,仿真结束看输入噪声,A/sqrtHz(个人理解,如有误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