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missing port求助一下大家

楼主(2020-05-15):
报了这样的错,拜托各位神通广大的大佬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port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LAYOUT CELL NAME:         opa_test2_cell
SOURCE CELL NAME:         opa_test2_cell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0        10    *

Nets:              11        11

Instances:         15         5    *    MN (4 pins)
                    12         6    *    MP (4 pins)
                ------    ------
Total Inst:        27        11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0        10    *

Nets:              11        11

Instances:          5         5         MN (4 pins)
                     6         6         MP (4 pins)
                ------    ------
Total Inst:        11        11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6                                                     VBP
           11
       --- 2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M7(2.652,17.842):g                                        ** unmatched connection **
       M18(21.501,17.862):g                                      ** unmatched connection **

       ** unmatched connection **                                MM1:g
       ** unmatched connection **                                MM4:g

--------------------------------------------------------------------------------------------------------------

  2    Net 8                                                     ** no similar net **

--------------------------------------------------------------------------------------------------------------

  3    Net 3                                                     ** no similar net **

--------------------------------------------------------------------------------------------------------------

  4    Net 2                                                     ** no similar net **

--------------------------------------------------------------------------------------------------------------

  5    Net 1                                                     ** no similar net **

--------------------------------------------------------------------------------------------------------------

  6    Net 9                                                     ** no similar net **

--------------------------------------------------------------------------------------------------------------

  7    Net 4                                                     ** no similar net **

--------------------------------------------------------------------------------------------------------------

  8    Net 7                                                     ** no similar net **

--------------------------------------------------------------------------------------------------------------

  9    Net 10                                                    ** no similar net **

--------------------------------------------------------------------------------------------------------------

10    ** no similar net **                                      VDD

--------------------------------------------------------------------------------------------------------------

11    ** no similar net **                                      GND

--------------------------------------------------------------------------------------------------------------

12    ** no similar net **                                      VBN

--------------------------------------------------------------------------------------------------------------

13    ** no similar net **                                      VIN+

--------------------------------------------------------------------------------------------------------------

14    ** no similar net **                                      VIN-

--------------------------------------------------------------------------------------------------------------

15    ** no similar net **                                      VIN2+

--------------------------------------------------------------------------------------------------------------

16    ** no similar net **                                      VIN2-

--------------------------------------------------------------------------------------------------------------

17    ** no similar net **                                      VOUT+

--------------------------------------------------------------------------------------------------------------

18    ** no similar net **                                      VOUT-

**************************************************************************************************************
                                   INCORRECT POR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9    ** missing port **                                        VDD on net: VDD
20    ** missing port **                                        GND on net: GND
21    ** missing port **                                        VIN+ on net: VIN+
22    ** missing port **                                        VIN- on net: VIN-
23    ** missing port **                                        VIN2+ on net: VIN2+
24    ** missing port **                                        VIN2- on net: VIN2-
25    ** missing port **                                        VBP on net: VBP
26    ** missing port **                                        VBN on net: VBN
27    ** missing port **                                        VOUT+ on net: VOUT+
28    ** missing port **                                        VOUT- on net: VOUT-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0          0            0           10

   Nets:                3          2            8            9

   Instances:           0          0            5            5    MN(N)
                        0          0            6            6    MP(P)
                  -------    -------    ---------    ---------
   Total Inst:          0          0           11           11

o Statistics:

   23 layout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7.
     16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
                                  UNMATCHED OBJECTS
       LAYOUT                                                    SOURCE
**************************************************************************************************************

       M13(13.590,12.860)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M15(17.165,12.860)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M18(21.501,17.862)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M7(2.652,17.842)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M8(4.660,12.860)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M11(9.130,12.860)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M0(9.395,3.160)  MN(N)                                    ** unmatched instance **
       X19/M0(6.045,3.160)  MN(N)                                ** unmatched instance **
       X20/M0(17.945,3.060)  MN(N)                               ** unmatched instance **
       X21/M0(10.288,8.804)  MN(N)                               ** unmatched instance **
       X22/M0(13.853,8.777)  MN(N)                               ** unmatched instance **

       ** unmatched instance **                                  MM4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MM3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MM0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MM5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MM2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MM1  MP(P)
       ** unmatched instance **                                  MM10  MN(N)
       ** unmatched instance **                                  MM9  MN(N)
       ** unmatched instance **                                  MM8  MN(N)
       ** unmatched instance **                                  MM7  MN(N)
       ** unmatched instance **                                  MM6  MN(N)

**************************************************************************************************************
                                         SUMMARY
**************************************************************************************************************

Total CPU Time:      0 sec
Total Elapsed Time:  0 sec

网友A:
打没打label,首先确定这个

网友B:
看你的layout里的port一个都没识别出来。
给你列几个最可能的原因:
1、layout里没打label
2、layout里的label用成了drw属性的,一般的工艺应该用对应金属的pin属性的

网友(点评):
我的pin是有的,而且不管是drw还是pin都会报这个错误,请教一下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找到原因了,pin的那层layer应该和metal1完全覆盖,不然会报错unattached label,所以会missing 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layout里的port一个都没识别出来。
给你列几个最可能的原因:
1、layout里没打label

我点击的是create label打的标签,把原来是drw换成了metal1 pin。还是不行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大佬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没打label,首先确定这个

我发了图,您看一下,我是create label添加标签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点击的是create label打的标签,把原来是drw换成了metal1 pin。还是不行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大佬指教: ...

你把drw换成pin后,错误数量没有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drw换成pin后,错误数量没有变化吗

是的啊,还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啊,还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呢

没有实际看到,很难说是什么问题。
你私信我吧,我远程帮你看一下

网友:
你把schematic里的pin name都大写试试

网友:
这个和工艺有关,有的工艺是需要把label写成对应金属的cad层,有的是直接写成drw层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了嘛?我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这边打label是需要选择txt层,比如metal1就是M1 TXT

网友(2020-10-16):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layout里的port一个都没识别出来。
给你列几个最可能的原因:
1、layout里没打label

太强了

网友(2020-12-13):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Did u solve it or need a solution? I may tell you what to do

网友(2021-06-25):
把label从drw换成pin后 错误改正了 lvs跑通了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去查看lvs文件,确认应该用什么层次。每层金属的port label应该是不同的层次。

网友C(2021-09-09):
TSMC 的pin 要用metal1 pin,而SMIC 用meta1 drawing就可以了。

网友(2022-12-16):
引用 网友C:
TSMC 的pin 要用metal1 pin,而SMIC 用meta1 drawing就可以了。

感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2023-10-19):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layout里的port一个都没识别出来。
给你列几个最可能的原因:
1、layout里没打label

感谢层主

网友D(2024-03-28):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layout里的port一个都没识别出来。
给你列几个最可能的原因:
1、layout里没打label

虽然时间很久远了,但是还要感谢你!我在自学版图。这个错误耽误了我好久 。看到你的回复我终于解决了!!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虽然时间很久远了,但是还要感谢你!我在自学版图。这个错误耽误了我好久 。看到你的回复我终于解决了! ...

网友:
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原理图里 有 SUB 和GNDA 两个Pin,到了 Layout 里 只有 GNDA 这个net,然后就报错, missing port SUB.....

网友(2024-06-15):
引用 网友C:
TSMC 的pin 要用metal1 pin,而SMIC 用meta1 drawing就可以了。

TSMC 65n works, thanks

网友:
凭我一点点的课设经验,似乎不同的工艺有不同的规则,在.18um工艺,我是打一个pin,再打上label就好了,用我们老师的库的时候,又不太一样,打pin,再在上面打label就不行了,需要将label打在器件引出来的孔上,对应的层是要打在via后缀的层上面,个人理解,错的话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