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救救孩子吧,低噪声放大器毕设解惑

楼主(2020-05-16):
我真的绝望了,救救孩子吧!我的毕设低噪声放大器调整Ls的K值和B1f就是不对,还有三天就交初稿了,我快绝望了感觉我的cadence工艺不对啊,有没有大佬有实例的

网友A:
实例tsmc的库一般都自带的,我不记得哪个文件夹了,好像就是最基本的源简并LNA,去里面找找。

网友B:
把输入管子的尺寸调大一些,lna输入管一般都很大的,NM3也加大,估算一下负载电感和负载电容的谐振点对吗?这个结构可以算出输入阻抗是不是50欧。先把静态工作点搞对,再跑S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例tsmc的库一般都自带的,我不记得哪个文件夹了,好像就是最基本的源简并LNA,去里面找找。 ...

我用的是smic18的库,没有tsm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输入管子的尺寸调大一些,lna输入管一般都很大的,NM3也加大,估算一下负载电感和负载电容的谐振点对吗? ...

电容电感怎么估算啊?我没有用过电感,之前都是做的带隙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例tsmc的库一般都自带的,我不记得哪个文件夹了,好像就是最基本的源简并LNA,去里面找找。 ...

我没有tsmc,只有smic18的

网友:
你这结构,输入那个gate前面要加电感的,不然噪声肯定匹配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