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ow SFDR in SAR ADC

楼主(2020-05-16):
Hi. I design and Simulate a 10bit SAR ADC. The results are acceptable but SFDR is low. I expected it to be around 70db, but not more than 61db. Has anyone had a similar experience? please Help me!

网友A:
60dB 如果是实测数据,不错了。仿真还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dB 如果是实测数据,不错了。仿真还差点。

Its Simulation !

网友:
引用 楼主:
Its Simulation !

是前仿吗?最常见的
1、如果是一般结构的开关电容,可能是比较器的噪声,试试比较器输入管尺寸减小至1/2或1/4看看有何变化

还有可能是
2、采样电路,对采样完成后电容上电荷fft看看有没有>>70db

网友B:
SFDR就只有61dB,你可以从以下方向查下,采样开关线性度是否够,能否满足10 bit采样的精度与线性度。第二,电容mistmatch造成INL偏差,这一点,我觉得你肯定没有仿带mismatch了,也不用查了,因为你都这样问了,看来是没有啥经验的新手。第三,比较器速度是否够,因为不够的话,会导致出现误差,但是一般不是谐波误差,而是噪底抬升,也就是量化噪声变差。所以你先确定你SFDR是输入信号谐波吗?如果是输入信号谐波造成的,我举得采样电路有问题概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FDR就只有61dB,你可以从以下方向查下,采样开关线性度是否够,能否满足10 bit采样的精度与线性度。第二, ...

Hi , thank you for your advise. for debug my circuit I change (DAC, Comparator, Sample Switch and DAC Driver with Ideal Elements) and this my result:

SNDR=59.92 dB , ENOB=9.66 , SFDR=63.8dB. after many search in the internet, I found that amplitude of input signal impress the SFDR. by changing the input amplitude the SFDR will change but I don't know how shal I set the input amplitude for best result

网友B:
引用 楼主:
Hi , thank you for your advise. for debug my circuit I change (DAC, Comparator, Sample Switch and  ...

SFDR肯定受信号幅度影响呀,二次谐波随信号幅度增加而增加,三次谐波是3倍增加,我觉得还是采样问题。或者你时序有问题,你看下时钟馈通与电荷注入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SFDR肯定受信号幅度影响呀,二次谐波随信号幅度增加而增加,三次谐波是3倍增加,我觉得还是采样问题。或 ...

Thank you !! Can you tell me how to make sure the sampling switch works correctly? I take FFT from the output of the Bootstrap switches, but they don't look right.

网友B:
引用 楼主:
Thank you !! Can you tell me how to make sure the sampling switch works correctly? I take FFT from ...

找好取点时间,再做FFT,不一定是采样完成后,可以在采样完成前做FFT。我觉得你还是补充点基础知识吧,一上来就一阵仿真,基础都没有,光做spice monkey,不仅学不到知识,还浪费时间,把自己弄得很累。很多人认为会仿真了,我就会设计电路。。。。。一上来就是把电路仿真一遍,对了就对了,错了就一脸懵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好取点时间,再做FFT,不一定是采样完成后,可以在采样完成前做FFT。我觉得你还是补充点基础知识吧,一 ...

Thank you very much indeed!

网友:
幅度影响SFDR的本质是开关非线性。
建议减小fin,然后SFDR就变好了。所以优化建议就是
1. 减小电容容值,这个可以仿真一下,实际上应该减小不了的;
2. 开关尺寸优化,这个实际上是有用的,然后SFDR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