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x license的问题求助

楼主(2020-05-16):
spectrex license的问题求助
目前的feature如下

FEATURE Spectre_X_MMSIM_Lk cdslmd 9999.999 31-dec-2025 999 \
        7D54ED7CF3DF86095564 VENDOR_STRING=JERM DUP_GROUP=NONE \
        vendor_info=27-oct-2015 \
        ISSUER=CDNS76d7cbe5ddc691926afc6333eaa26187 ISSUED=27-dec-2015 \
        SN=2015-10-27T19:19:29:327 SIGN2="06E0 1431 99BB E5AE 64FD \
        3726 0817 B796 3DD2 76BC B6DC 407A C26E CF4E 8B74 0B97 7EB5 \
        E1BF DA63 6227 9CFE E9E4 7A52 FA21 102B 4007 500A A757 385B \
        3EBF" V7.1_LK=FD54EDCC6DE8897D46E0

求指导 谢谢

网友A:
ok and next ? It is not enough ...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 and next ? It is not enough ...

哪里有问题?

网友:
I expected full license file for Cadence IC, Spectre, MMSIM and so on. Not only one Feature. I thank you. But can you share full license file ? (ideally with all possible Features for Cadence sw)

网友B:
这个license 哪来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license 哪来的啊

cadence给的,我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adence给的,我猜

格式看起来像,这么多9看起来又有点不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格式看起来像,这么多9看起来又有点不像啊

是的,999确实很吓人,花了不少钱啊

网友(2020-08-09):
有安装包?

网友D:
license可能没问题,但是工具需要patch才行的

楼主(2021-04-13):
引用 网友D:
license可能没问题,但是工具需要patch才行的

谢谢  折腾了很久 搞定了已经

网友E(2021-06-01):
引用 楼主:
谢谢  折腾了很久 搞定了已经

我现在也是没办法跑spectreX, 请问下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呢?目前我缺少这个feature,不知道应该怎么添加

网友(2021-09-18):
引用 楼主:
谢谢  折腾了很久 搞定了已经

请问下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呢?

网友(2021-11-04):
:P:P:P:P:P:P:P:P:P:P:P:P:P:P:P

网友F(2025-08-06):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也是没办法跑spectreX, 请问下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呢?目前我缺少这个feature,不知道应该怎么添 ...

最近装了IC618(hotfix360)+spectre231.063,进去发现也是相同的问题,使用普通的spectre/aps是好的,spectre x/fx会报错:Notice from spectre during license check-out. 分享下我的解决方案:
从论坛里的meow虚拟机里/opt/cadence/IC618/share/license/license.dat中把这段feature(以及最后的fx那段)复制粘贴进自己的license.dat里就行了。

FEATURE Spectre_X_MMSIM_Lk cdslmd 23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
        7D54ED7CF3DF86095564 VENDOR_STRING=UHDERM HOSTID=ANY \
        vendor_info=31-dec-2015 \
         ISSUER=CDNS76d7cbe5ddc691926afc6333eaa26187 ISSUED=27-dec-2015 \
        SN=2015-10-27T19:19:29:327 SIGN2="06E0 1431 99BB E5AE 64FD \
        3726 0817 B796 3DD2 76BC B6DC 407A C26E CF4E 8B74 0B97 7EB5 \
        E1BF DA63 6227 9CFE E9E4 7A52 FA21 102B 4007 500A A757 385B \
        3EBF" V7.1_LK=FD54EDCC6DE8897D46E0
FEATURE Spectre_X_GPU_MMSIM_Enabler

FEATURE spectre_FX_sc cdslmd 23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2
FEATURE Spectre_FX_sc_kernel cdslmd 23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2
FEATURE Spectre_FX_cpu_accelerator cdslmd 23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2

网友(2025-10-25):
引用 网友F:
最近装了IC618(hotfix360)+spectre231.063,进去发现也是相同的问题,使用普通的spectre/aps是好的,spec ...

非常感谢,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