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加bonding pad流程及加pad后的LVS

楼主(2020-05-16):
使用的是SMIC55的库,在encounter做完布局布线后,发现库里的IO cell是没有加PAD的有两个问题想问下。
(1)为了加这个PAD,现在我是用virtuoso在IO库里的IO  cell的版图上插入一个PAD cell ,插完如下图如下图,然后顶层调用的时候每个IO上面都有PAD。但是都说不要轻易该fab提供的库,请问我这样的做法可行吗?还是说要到顶层上去一个一个IO加?或者说在encounter里面可以将让工具自动加PAD吗?
(2)加完PAD后spi文件没做任何修改,查LVS也能过,这是不是说明PAD和tapcell一样不会在spi文件里面体现出来?

网友:
1. 你可以在IO cell里加PAD,只不过可以用到哪几个,就在哪几个IO 里面加就可以了。别人不建议改是防止在添加的过程中误操作,动到其他的小模块。如果LVS过了,DRC没问题,那就没有问题。
2.PAD Cell就是芯片级和封装级的连线部分。PAD CELL里只有金属和通孔,它是没有器件再里面的。所以跟Tapcell一样在spi里体现不出来。但PAD cell不能少,少了PAD芯片就废了

楼主:
嗯嗯,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