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神,Cadence如何通过CDL网表生成Symbol

楼主(2020-05-16):
RT,求助各位站内大神,如何在Cadence中利用cdl网表来生成symbol呢。
目前做的项目,数字部分只有cdl网表文件,要和射频部分相连需要生成symbol。之前问了一些朋友说通过inc命令,画虚拟symbol调用已有网表来实现连接,过LVS。
但是我们的数字部分的pin脚非常多啊,自己一个一个添加port的话效率真的有点低。想问下站内大神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有没有直接利用CDL网表来生成symbol的方法?

网友A:
可以试试如下步骤:
1. 创建一个空白verilog-a文件;
2. 把数字pin用vim编辑好拷贝到verilog-a的pin定义中;
3. 从verilog-a自动创建symb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如下步骤:
1. 创建一个空白verilog-a文件;
2. 把数字pin用vim编辑好拷贝到verilog-a的pin定义中;

谢谢。

你说的这个我们也有考虑过 但是两千多个pin脚用数字来编辑感觉也很容易出错。。。
另外从verilog-a自动生成symbol的话,应该怎么操作呢?之前问了一些人,他们好像就是cadence上直接有一个键可以生成symbol,但是我们用cadence打开Verilog的时候就会直接以文本形式打开,没有那个一键生成symbol的那个键,我们查看的时候发现打开方式是READ HDL,有那个生成symbol键的打开方式是Text Editor。我们没有这个打开方式,这个是cadence要装什么插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你说的这个我们也有考虑过 但是两千多个pin脚用数字来编辑感觉也很容易出错。。。

我提到的"数字pin"是指这个数字模块的所以pin name, 不是说用数字编号来代替pin name;
如果对vim的正则表达式模式匹配熟悉的话, 编辑2000个pin和编辑20个pin的时间差不多;
我在cadence里面先建立一个新的cell, 然后建立veriloga的view, 弹出文本编辑器, 然后编辑好模块的pin后, 关闭文本编辑器, cadence自动会问你是否需要创建symbol, 选择是就可以了.
如果不能弹出创建symbol的对话框, 可以用以下变通方法:
1. 在该cell下建立一个空白的schematic view;
2. 打开schematic后选择菜单"create--cellview--from cellview", 然后在对话框的"from view name"下拉菜单中选择veriloga, "to view name"填写symbol 进行创建即可.

网友B:
直接把cdl里面的pin list拷贝一下,在library里面create symbol,拷贝pin list就可以生成了

网友C(2024-06-26):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cdl里面的pin list拷贝一下,在library里面create symbol,拷贝pin list就可以生成了 ...

大佬,我library里面没有create symbol的选项啊?这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我library里面没有create symbol的选项啊?这咋办

建同一个空schematic,菜单栏里选create symbol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