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ib的问题

楼主(2020-05-16):
各位好,

想请问现在100nm以下的工艺,还有没有lib中包含的operating condition不止一种的情况??

网友A:
lib都是分开的,比如:tt 25c 1.2v/ss -40c,125c,85c,1.08v/ff -40c,125c,85c,1.3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b都是分开的,比如:tt 25c 1.2v/ss -40c,125c,85c,1.08v/ff -40c,125c,85c,1.32v

感谢回复,我可能没说清楚,我想请问在同一个lib下面,是否会出现不同operating condition的情况, 我知道好像在以前是存在的,但是不知道100nm以下的lib还有没有这个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可能没说清楚,我想请问在同一个lib下面,是否会出现不同operating condition的情况, 我知 ...

同一个lib文件中不会出现不同的operating condition,一个operating condition对应一个lib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个lib文件中不会出现不同的operating condition,一个operating condition对应一个lib文件 ...

感谢回复! 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可能没说清楚,我想请问在同一个lib下面,是否会出现不同operating condition的情况, 我知 ...

第一句就回答了你的问题:
lib是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