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大神,关于斜坡ADC中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20-05-16):
小弟新手,求助各位大佬,斜坡ADC中,使用开关电容积分器的输出作为比较器的输入,由于积分器的输出的信号会这样抖动着上升,导致比较器的输出也会在翻转点附近来回抖动,这种情况需要怎么调整开关电容积分器的设计呢,或者需要设计怎样的比较器来避免这种现象呢?

网友A:
我们不知道哪种类型的比较器和ADC!
我想到一个想法: 您可以在适当的时间范围内为ADC采样并保持比较器输出(如果可能,ADC可以采样并保持),以避免不必要的低信号骤降和毛刺。 基本上,比较器采样时钟和ADC时钟需要正确同步。 祝好运。

网友B:
开关电容的输出连接一个大的电容可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不知道哪种类型的比较器和ADC!
我想到一个想法: 您可以在适当的时间范围内为ADC采样并保持比较器输出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容的输出连接一个大的电容可以试一试

谢谢,确实信号毛刺的情况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