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非阻塞赋值语句请教

楼主(2020-05-17):
小白请教,下面这个always块中的各个赋值语句是不是同时开始执行的?比如“y <= a;"和”y <= y & b;"

always @*
begin
   y <= a;
   y <= y & b;
   y <= y & c;
end

网友:
同一个过程块中,对同一变量赋值,仅使用最后一个语句

楼主:
非常感谢!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非阻塞语句的运算规则:并行,且先右后左!阻塞语句的运算规则:顺序!
另外,你需要清楚datapath,然后再来写语言。如果只是为了了解语言,可以理解这条语句的写法,不然这种写法的语句没意义!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这个代码是没有意义,我就想弄清楚非阻塞语句的执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