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带隙求助

楼主(2020-05-17):
如图,带隙用的是电流模带隙,运放采用两级单端输出运放。
在运放输入端加入0-2mV的直流失调电压进行带斩波的瞬态仿真,斩波频率尝试过2K和200K,发现输出参考电压变成了具有斩波频率的方波,虽然平均电压和无斩波的参考电压相比受直流失调的影响确实小了很多,但是输出参考电压成了方波我觉得有问题,如果参考电压的输入级需要做高速比较,那岂不是斩波只是让直流失调引入的偏置平均到高低电平期间了?
想知道问题的核心和消除这种周期性的方法,斩波用在两级运放的第一级,低通滤波器直接采用密勒补偿电容。

网友A:
我先申明我是新手,有什么理解错的,请多包涵。斩波放大器在不加低通滤波或者ACFB(纹波抑制环)的情况下,有纹波是很正常的。斩波会将失调和低频噪声调制到斩波频率,所以会有在斩波频率的纹波。

网友B:
输出要低通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要低通滤波

1、原理是要低通滤波的,但是单独仿真斩波两级运放的时候,只有密勒补偿电容和调零电阻的情况下,不外加低通滤波的情况下输出是没有纹波的,而且我看“OFFSET REDUCTION IN CURRENT-MODEMICROSYSTEMS ”这篇文献也是直接采用密勒补偿电容作为低通滤波的,奈何我加到带隙上,带隙的输出就有纹波了·····2、如果要低通滤波,那么加入点应该是在解调开关后,加入f_chop设置为1/5的f_-3dB,那么直接把低通滤波器设置必须小于f_chop是吗?

OFFSET REDUCTION IN CURRENT-MODE MICROSYSTEMS.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申明我是新手,有什么理解错的,请多包涵。斩波放大器在不加低通滤波或者ACFB(纹波抑制环)的情况下, ...

也就是说我需要低通滤波消去解调阶段引入的斩波频率分量···

网友:
你的chop在切换的时候会不会是两端节点的电压不匹配导致的输出电压跟随chop频率来回切啊?我记得chop切换的两点电压要十分接近才好,最好相等,这样输出参考的纹波才会小。你可以看一下你的第一级运放的chop切换的点电压是否相等或接近,第一级运放输出和第二级运放输入要匹配的。
仅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原理是要低通滤波的,但是单独仿真斩波两级运放的时候,只有密勒补偿电容和调零电阻的情况下,不外加 ...

如果用密勒补偿做低通滤波,那你要看一下你运放的带宽是不是<<fchop。你参考论文里的运放单位增益带宽3k,斩波频率20k。

网友(2024-08-20):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C(2025-01-08):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密勒补偿做低通滤波,那你要看一下你运放的带宽是不是

运放的带宽是不是<<fchop???真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的话,增益不下降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运放的带宽是不是

不会下降太多的,不影响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会下降太多的,不影响功能

为啥,fch都大于运放的ugb了,理论上增益会下降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啥,fch都大于运放的ugb了,理论上增益会下降啊

下降归下降, 不会下降到0 啊,合理设置选择fchop,一般只会下降20dB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降归下降, 不会下降到0 啊,合理设置选择fchop,一般只会下降20dB以内

可是运放在unit gain bandwidth频率外面的gain是负的dB,直接没有放大功能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