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与前仿真差距过大问题

楼主(2020-05-17):
设计了一个振荡器,前仿真都正常工作,后仿真无法起振了,DRC、LVS都正常
pex网表中有电感电容之类的
以下是input.scs和后方瞬态图,请大佬指点迷津。

楼主:
C+CC的时候可以振荡,加了R就不行了

网友:
振荡器仿真需要设初始值,或电源逐渐升高,否则可能无法起振。

网友:
解决方法:1. 电源用step供电
                2. 设置合适的trans 仿真
                3.设置初始节点

网友:
trans仿真的步进设置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C+CC的时候可以振荡,加了R就不行了

寄生参数提取是否正确,是否出现重复提取的情况。

网友:
cellmap文件如果不对,提取会有问题,特别是串并联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生参数提取是否正确,是否出现重复提取的情况。

就是每次都把之前的PEX文件删掉,重新生成的,只要提取R就不振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每次都把之前的PEX文件删掉,重新生成的,只要提取R就不振荡

你可以试一下用一个管子搭一个最简单的放大器,然后画版图提取寄生参数,看会不会和前仿相差很大。
8楼说的cellmap文件确实也需要注意。
还有,就是你用了射频管吗?如果用了射频管的话,提取参数也需要注意。与一般的 MOS 器件不同,RF 器件的模型是代工厂经过实际测量得到的参数,在 spice model 中通过子电路表示。因此,它的模型中已经包含了器件的寄生信息。如果工具对 RF 器件的内部也进行提取,将会对导致器件的寄生电容和电阻重复提取。
总之,我还是建议你搭一个简单的电路试一下。

使用 Calibre xRC 实现 RFCMOS 电路的寄生参量提取.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一下用一个管子搭一个最简单的放大器,然后画版图提取寄生参数,看会不会和前仿相差很大。
8楼说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