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ystemVerilog中的local、protected、public以及static、dynamic

楼主(2020-05-17):
SystemVerilog有着和其他oop语言一样的数据/方法的开放性控制特性,在以下做详细阐述:
对于公有性和私有性:
  • public: 默认为public,子类和类外皆可访问。
  • local表示的成员或方法只对该类的对象可见,子类以及类外不可见。
  • protected: 表示的成员或方法对该类以及子类可见,对类外不可见。
静态变量和动态变量的区别
class Transactions;
    static int count =0;
    int id;
    function new();
        id = countn++;
    endfunction
endclass

Transations t1,t2;
initial begin
    t1 = new();//frist instantiation ,id=0;count=1;
    t2= new();//second instantiation,id =1,count=2;
   $display("Second id=%d,count =%d,t2.id,t3.count");
end

在上述代码中,无论创建了多少个Transcation对象,静态变量count只有一个,可以认为count是保存在硬件域中的。而变量id是动态的,所以每个Transcation都有自己的id变量。
在实际设计中,使用ID域来跟踪对象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SystemVerilog不能输出对象的地址,但可以创建ID域来区分对象。
通过类名访问静态变量
除了上述使用句柄来引用静态变量,还可以直接使用类名引用静态变量,只需在类名后加入:: ,即域的类作用域操作符。
class Transaction;
  static int count = 0;
  ...
endclass

initial class
    run_test();
    $display("%d transation were created", Transcation::count);
end
节约内存为导向
静态变量通常在声明时初始化,不能简单地在类的构造函数中初始化静态变量,因为每创建一个新的对象都会调用构造函数。总之在实际操作中,我们要保证在创建第一个对象之前就已经初始化了静态变量。
静态变量的设置是以优化内存为导向的,如下面的代码,如果不设置静态句柄,那么每次例化Transaction都会分配一次cfg的空间,没有必要。
class Transaction;
  static Config cfg;
  MODE_E mode;
  function new();
      mode = cfg.mode;
  endfunction
endclass
Config cfg;
initial begin
   cfg = new(MODE_ON);
   Transcation::cfg = cfg;
   ....
end

SystemVerilog不允许静态方法读取非静态变量,下面代码示例了静态方法的调用。
class Transationl
   static Config cfg;
   static int count = 0;
   int id;

   //显示静态变量的静态方法
   static function void display_statics();
       $dislplay("Transaction cfg.mode = %s, count = %0d",cfg.mode.name(),count);
    endfunction
endclass

Config cfg;
initial begin
  cfg = new(MODE_ON);
  Transaction::cfg = cfg;
  Transaction::display_statics(); //调用静态方法
end